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9-10-08):
TCL 显示器 开机指示灯绿灯正常 就是不显示  黑屏   打开查 G2加速极 无电压 线该怎么查  在线等

网友:
有高压吗???

网友:
高压都没有 怎么会 有G2  怎么能亮起来!!

网友:
我是菜鸟请指点       开机有二次升压现象    测高压包 一脚 有 54V 电压 其它没电压

网友:
楼上的,其它没电压是指其它高压包的脚上都没有电压?那麻烦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54V,那就证明B正没升上去哦,高压包没工作哦
  查高压包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54V也叫升压了???你测的包那一角是行管的集电极吧

网友:
那我现在该怎么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