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换尾管后变蓝了,这么回事

楼主(2009-10-08):
为啥每次换尾管都出问题,技术真是太垃圾了,这次换了个优派的显示器,换好之后开机变蓝了!真不知道这么回事?帮帮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座型号不对,把相关的脚位对地断开也可以用。

网友:
把管座第一脚跳开就可以了。

网友:
可是几个脚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

网友:
做工不一样的,你拆开管座比较一下就回明白

网友:
都带回扫线啦!!!很明显蓝枪饱和啦!你测下B枪的电压就明白是咋回事啦

网友:
哈哈,这种情况我遇到过的,你看一下你换的管座肯定和原来的接法不一样,我吃过亏的~

网友:
哈哈100%管座与原座不对!

网友:
驱屏线不对吧!

网友:
你量蓝枪肯定和地是通的
把兰枪后面的地不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