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不加点
受到警告 1#

楼主(2009-10-08):
我有个T61 14寸宽屏的,3V 5V  1.5V都有还是不加点,

网友:
晕,问题都没说清楚呀

网友:
我说应该有的上电电压都有,但是南桥做个一个还是不行。,这种一般是电源管理吧

网友:
是不亮还是不触发

网友:
主板不能触发,不能说不能加电。3.3V 5V都有了 还要测试南桥的待机电压是不是都有 ,H8工作了没有,待机条件正常不正常,然后才能判断哪里有问题,不能盲目乱换东西,否则造成问题扩大化

网友:
电源管理IC完全工作没?

网友:
我的3v 5v都没有

网友:
是不通电还是不触发啊

网友:
你冒然的作SB。是带胶的。你不怕伤及其它吗?:这种板在没有确定是桥的问题时。最好不要动桥。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方面的吧

网友:
3M,5M,1R5M,那1R8M有没有啊.再就是看下开关信号啊

网友:
戴着超长超粗避雷针进来,笑喷一次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