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M进水故障

楼主(2009-10-08):
华硕F5M进水,清理干净后,可以开机,也可以正常使用,如果只插电池,也可以开机,可以关机,如果插上适配器也可以开机,开机后正常使用,就是在关机后,笔记本的电源灯还是亮着的,再开也开不了,必须把适配器断开,再插下,又可以开了,还是关机后,笔记本上的那个电源灯一直亮,在南桥旁边有一个按键,按一下按键那个灯就不亮了,开机也正常,修了一天了,找不出故障点来,高手来分析一下。

网友:
隔离保护有问题吧~~

网友:
开不了的时候测下都有待机电压吗

网友:
开不了的时候,3.3V和5V都有,好像就没有断开

网友:
顺着按键找吧,不知道

网友:
用适配器关机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着,待机电流是0.03,再开机没有反映,按一下南桥旁边的那个按键,待机电流是0.02,这时就可以开机,并正常使用,有电池关机则一切正常,查保护隔离电路正常没有损坏元件,进水地方也清理干净了,整板也加过温了,就是不行,高手帮助!!!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保护了吧

网友:
赶紧站位,此时不抢更待何时

网友:
LZ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查出来了吗?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但从未实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