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遇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见过么?

楼主(2009-10-08):
终于遇到了这种情况,本人是新手,呵呵··今天客户硬盘希捷250G。4月份买的,用不到几个月出现问题了,我已经发图了,大家可以看,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呵呵,快速扫描那里很慢,一般2分钟一下搞定,还在中途死机,呵呵。郁闷就是,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问题能搞好吗,现在格式化都格式不了咯。能用硬盘软件修好么?他在东莞那边买的,不知道能不能拿到深圳这边保修。顺便问问可不可换新的,

网友:
发现这个少了一个

没有跳线胶套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不过他之前也没有都很正常

网友:
看不到图 不过后面那个跳线帽 出厂就没有吧  那个跳线是硬盘的sata1  和sata2的选择 现在的都是sata2
这和死机没关系 另外能不能换新 要问经销商 没出保的话赶紧去换吧

网友:
已经重新发图了。大家看看这个

网友:
5# 小皓子

网友:
有人吗·帮帮我,

网友:
看来没人关注,哎···················

网友:
有时是硬盘供电问题,换个插口试试

网友:
寻道的错误率这么高 如果还没有过保的话 赶紧拿去换个吧
要不用着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网友:
这个软件。。个人觉得这个软件检测ST硬盘不怎么准哦。它检测和扫描WD硬盘到是不错。。。你还是用MHDD扫一下吧。。不过这盘肯定是有坏道啦,没过保最好找卖家换。如果修的话。。砍头。SF啦。。。只有这几两种办法可以搞定吧。。。

网友:
已经过了,半年可以拿去换吗?换用不用钱

网友:
三年保的吧~你拿上保修卡去吧~

网友:
建议LZ拿到经销商哪儿去吧
检测盘,维修盘都需要专业工具,你什么都将没有,怎么检测!!!

网友:
G表已分配365个,盘很差了。

网友:
去换一个吧,希捷的态度应该不错的

网友:
一年之内好像都可以换

网友:
能保去保,能换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