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一下高手,为什么我刚买的865GV主板不能检测内存

楼主(2009-10-08):
我前天托人在外面买了一块865GV
别人发货过来了,我看了一下主板上映着P4I65GV
可是我插上坏条怎么都过不了,老是显示D5是什么意思啊,我该怎么办。

急急急

网友:
你们看一下,这就是他的参数,为什么会不行

网友:
你得用一个好的内存带呀 好的插在内存1槽坏的插在2槽 应该没问题

网友:
是的,我用的绝对好条,可就是带不起来啊,而且我用的也是独立显卡,请教大家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啦,有没有可能内存的某些地方坏了就带不起来了啊

网友:
还有,我使用的是256M的内存,其它的地方应该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
用的也是主板上的第一通道,当时怕弄错了,还换过了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我真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上条512 M 看看,不行的话主板放放电,在不行的话就修主板

网友:
乱说,好板啦,修板修哪里都不知道怎么修啦,放电都N回了
贝贝师傅出来说两句话啦,帮我给点意见啦

网友:
两个槽插好内存都能正常通过吗?如果正常,你重新刷一下这张主板低版本的原厂BIOS吧,用编程器可以刷的,注意原来的要备份.
我有张865GV的主板,每次启动都需要进入BIOS重设,它是PHOENIX的BIOS,然后才能测坏内存,鸡肋一样的东西.
我们这里软件修内存的坛友,有很多用865GV主板测DDR内存都成功的,NF2的主板据说也可以,但我没试过,不知道它能否精确地检测到每一个位.
865GV检测坏内存,直接指向具体的DQ引脚,没有差错.对于一般的坏位故障,能测到具体是哪一个DQ引脚坏了.

网友:
865GV检测坏内存,直接指向具体的DQ引脚,没有差错.对于一般的坏位故障,能测到具体是哪一个DQ引脚坏了.

能从哪里看出是哪个脚坏了吗?
那不是可以只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先试试,行的话就太好了,呵呵,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BIOS换了别的版本不开机

网友:
要换原厂的,这块主板的,低版本的BIOS

网友:
原场找不到BIOS啊,没有这种BIOS啊

对了,还有就是我有一个内存我以前放在这个主板上能用,但是到了别的主板就不行了,而且检查颗粒完好

网友:
对了,是在nf4的主板上完全启动不了,在华擎intel南桥的p4i865GV上可以启动,这是怎么回事,检测没有坏颗粒。

网友:
那你就换个别的主板吧。这个问题我没办法解答

网友:
以经OK,谢谢牌主

网友:
对了,是在nf4的主板上完全启动不了,在华擎intel南桥的p4i865GV上可以启动,这是怎么回事,检测没有坏颗粒。
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了,我用865GV的检测了没有问题,那就是SPD没问题,颗粒没问题,后来加焊了好了

网友(2009-11-28):
我刚买的新865GV用好条也带不过坏内存,带了好几条都带不过

网友:
我推荐一个牌子给大家“火龙王”865GV的板可以过,以前我也买了个杂牌865GV的过不了,所以大家买的时候要买大家推荐的比较好,这样不会造成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