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自检

楼主(2009-10-08):
电流0---0.58--0.65停,测试卡不跑代码,想做下北桥,看北桥周围有一些透明的胶,用风枪吹也不化,靠CPU座那边的用小刀也不好弄,有什么好办法吗?
cpu

网友:
应该检查下有没复位,不要直接干桥。桥边上的胶要用热风抢边吹,一边用小刀挑掉就可以

网友:
有没有其它方法,用风枪吹对那透明胶不起作用,靠CPU座那面用小刀根本没法弄

网友:
这个胶水没办法去掉,因为它已经渗透到桥的下面去了 ,如果要换桥的话,只有强制把桥取下来,但要保护好显卡和北桥,这个胶水很容易把锡珠挤出来,取桥要有技巧,不然掉点,我遇到过T43,T60等IBM笔记本的主板现在大部分都上这种胶水,搞不好板子就报废,但有经验的话,一般都只掉空点或接地点

网友:
内存好像没过吧

网友:
除了桥之外,还有很多故障可能导致不跑码的啊,电压查了没有,时钟查了没有,T4的机器可以借鉴的资料太多了,如果这种机器还只能搞桥的话,那就很难修机了啊

网友:
楼上那位兄台(殷德刚)说的一点都不错,我加焊了一下,果然从周围挤出几个锡球,想拿下来重植有点困难,能不能说说你的技巧和经验啊

网友:
没什么太大问题
应该可以摘下来从植,你也可以弄点溶胶水试试啊
呵呵
基本都是硬扣胶,风枪加热然后拿镊子往下挑

网友:
六楼风行说的对,先查下供电是否正常,草草做桥弄不好只会括大故障。慎重!

网友:
胶可以用风枪稍稍加热(温度不要太高)然后用镊子轻轻把胶划掉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