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焊盘时总是拖出个小尾巴,会连珠吗

楼主(2009-10-08):
清理焊盘时总是留个小尾巴,会容易连珠吗? 要用绿油补吗

网友:
个人感觉你烙铁温度不够,加点焊油试试
热补尝不够

网友:
较针的话,还真没怎么仔细观察过。。。。
烙铁打到最高温,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另外,有的焊盘好像确实是有“小尾巴”(好像是老款板,845级别的)
应该不会有连锡的现象发生,除非“尾巴”太粗太长或者把焊盘周边的缘漆给高温弄破了连了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