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报 I/O 错误

楼主(2009-10-08):
一ST320G硬盘,没用到一年,在主机中两个硬盘对复制数据的时候突然蓝屏,重启后,就不能用了,启动速度太慢了,而且死机,重装系统速度也是很慢,本来是5个区的,最后一个区不能打开,一动最后一个分区就卡住很长时间,之后提示要格式化,以前修过这种问题,现在对这块硬盘不管用,用PE系统下的分区工具提示I/O  错误。

网友:
进入类似DISKGEN类的,看分区没问题的情况下,重写下主引导就好了,前题是你得看清分区没错误的情况下

网友:
分区表应该没问题,我检查一下,有坏道了,分区表修过也没有用,硬盘里有资料,还想要里面的数据

网友:
我也遇到过,用联想恢复系统的原厂盘,就像装系统一样,恢复完后把资料拷出来,用DISKGEN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