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新问题

楼主(2009-10-08):
今天有个V3000的机子 上电跑到0.65又掉到0.54 每次都这样 不敢确定是显卡 因为显卡碰到的多了 电流不是这样的呀 谁碰到过 说下好吗
显卡

网友:
是 北乔 因为我见到过 我开始以为是显卡
到后来我发现是北桥 你看好像是显卡 其实没有到那步

网友A:
那这个问题是修要加焊北桥还是要换呢

网友A:
手里现在有2台都是这个问题。。。。实在是闷,,还以为是显卡。加焊以后也不行
通电自动开机,电流0.6左右。CPU有1。2v供电

网友:
你是INTEL 独立的还是AMD的
看电流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AMD的 独显。。。通电就开机。电流上到0.6 没有跳变

网友A:
又看了一下,是集成显卡

网友:
加焊试试
.

网友A:
恩。试下看

网友:
这个板加焊用的时间不长

网友:
干南桥吧,我休好,不少台啦

网友:
先加焊在换咯

网友:
好,应该顶,今后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