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的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09-10-08):
一精英主板,触发正常不显示上测试卡跑00,经测量U无供电,记得一老师说过修754的如果无U的供电先测有没有VTT电压,经测VTT是和内存共用是RT9173产生的,但RT9173无2.5伏输入,这个2.5是由一个MOS管产生的,经测此管击穿,换后电压正常,此板维复

网友:
在修CPU没有供电为何先不测一下全板的工作电压是不是正常了~~这个明显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导至CPU供电不工作,应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VTT电压是什么来?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
内存的上拉电压跟CPU电压有关系?

网友:
哦~~刚想起~~754板子内存是由CPU直接控制的

网友:
呵呵~~又学会了一个VTT~~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VTT电压是指CPU识别电压

网友:
就是内存供电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