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检停住了

楼主(2009-10-08):
一开始因为电脑无法正常开机,所以把网卡软驱光驱的数据线和电源都拔掉了,再次开机发现显示器有反应:出现开机自检的画面,不过出现了“软驱错误”的提示后就停住了,最下面一行还是有提示按F1继续或按Del 进入设置bios,但是无论按F1 还是Del 都没反应了。请问这个时候键盘的三个灯一直亮着是否是正常的?因为之前键盘接口坏过一次。另外软驱错误会导致不能通过自检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键盘口有问题  或键盘有问题   有短路的了  排出键盘  修键盘口 有的U口短路

网友:
换个键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