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液晶 (屏幕一闪一闪的)

楼主(2009-10-08):
我外接适配器的断了,我吧插头拆下来,重新焊了一遍,好像焊反了,插到长城T156A液晶显示器适配冒烟。我赶紧拔掉,然后换了笔记本用的适配器,以前也用这个点过一段时间(19V3.6A的)后发现显示器指示灯正常,屏幕不亮。
于是我自己拆进去检查,正5V正常,正19(正常应该是12,我的适配器电压高点)到一个电路上是F1(一个白色的小元件上面写F2A)位置,测电压输入19V,输出0.5V,我记得这个好像是保险,就直接短路。然后通电,亮了画面正常,可是正常十几秒钟就出现一闪一闪的,还闻到一些臭味。我仿佛检查两片电路板,上面的原件温度基本正常,外观也正常。
哪位大哥帮忙判断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屏幕闪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是时亮时暗淡,没信号时正常

网友:
灯亮的什么色呀

网友:
有信号时绿色,没信号时红色

网友:
乱搞的结果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可惜是乱搞

网友:
大家帮忙判断一下什么问题啊 ~~~

网友:
那个F1是保险没错吧!!

网友:
你先把灯检查一下,看灯坏没?如果没有坏的话可能驱动板上有要检查的地方~

网友:
实践出真知,佩服

网友:
19V上12V不烧东西吗?起码得工作条件也得配个12V的电源嘛,要不然怎么修下去?
既然有臭味肯定有东西烧掉,先把烧掉得换掉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