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主板故障,高手帮忙!

楼主(2009-10-08):
昂达n61g,触发后测试卡直接跑到20,复位后不变,依然是20,发现7、8个电容鼓包,以为换上就好,可是换完后故障不变。可能是哪的故障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种显现一般是北桥虚焊      焊了就好了

网友:
北桥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测量北桥供电1.2V有没有,ONDA N61G喜欢坏RT9202。压北桥。

网友:
按着北桥开机故障不变,后来测北桥的供电只有0.8V左右,更换9202后,开机正常。多谢各位朋友!

网友:
9202应该是控制给北桥供电的三极管的控制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