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toshiba A200时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9-10-08):
此机主板是la-3661p. 待机电流0.043A,属正常的(我比较刚修好同样的一台机子)。但按电源键没反应,电流没任何变化。按电源键时,电平跳变在KB910 的2脚(ON/OFFBTN#)测到,但在KB910的168脚(PBTN_OUT#)没有输出跳变。分析是不是输出的条件不满足,结果查到温度检测芯片U1的1脚有0.99V.这脚是U1的VDD接3VS,待机时应该是0V,为什么有电压?并且发现5VS也有0.5V。检查给3VS和5VS的供电mos(U37,U36)正常,没有开通。各位同仁,能不能指点下这电压是从哪儿来的?把图纸查了个遍,也没看出那个可能性。谢谢先!

网友:
修出来了,说说,看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哈哈哈,仔细检查吧,我遇到的是短路现象,不知道你的,哈哈哈

网友:
没找到短路的地方,似乎阻值
正常。

网友:
主板3B电压有短路的

网友:
今天我也修有一个A200 ,电源黄灯闪!待机电流0.04,是BIOS下边那颗八条脚的IC坏了,好象是2951的,DBM的南桥板,没有电路图也不知道是控制什么,换了就O了

网友:
最近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