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大家 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电路

楼主(2009-10-08):
是塞克852D+的
温度等都正常 就是显示老是显示100 怎么调节都是100
但是温度可以随着调整变化的(也就是使用上没有问题,就是温度显示屏不正常)
但是这个芯片连个型号都没有,厂家给抹掉了。咋整呢?图片上的这个芯片到底是什么型号的呢?
芯片

网友:
那个芯片可能是89C2051单片机.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51单片机,51不带AD的,这个应该需要AD吧。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我也来看看。

网友:
晕S了~哎。。。怎么办哇?

网友:
找厂家邮一个应该有的吧

网友:
正规芯片技术含量再高都要有型号和生产厂家,这个一看就是个三无产品,CPU够精密的了吧,那个CPU没有型号和生产厂家啊?

网友:
找厂家吧 。

网友:
只有返厂维修,不是所有的问题自己动手都能解决的.厂家也要吃饭啊,你问的话一般人家会告诉你,技术含量低,但是这是机密不能说就是不能说,请您谅解.最后建议您不要自己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