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5V 对短。。 一般那里问题

楼主(2009-10-08):
3.3 5V 对短。。 一般那里问题
问题

网友:
估计是I/O 南桥。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量一下PCI A14脚对地阻值看看值是多少?

网友:
那就是5V转3。3V电路 可能是那个八脚的场管击穿了

网友:
网络芯片,IO,南桥

网友:
你说的是 电源接口的 3.3 5V 吗?
3.3 和5V 在主板供电的芯片很多,你要一个一个 是查了,

网友:
网卡,南桥,IO等~~~

网友:
哈哈。 结果证明。。 IO 网卡 南桥。。 两板子,都是IO。 网卡的话也比较多,是南桥就没戏啦。。
回答 IO 网卡 南桥的 兄弟。。 你们都是精英啊。。。

网友:
3V5V一般芯片组用得最多。

网友:
你的5V说的是哪个5V又没说清楚?

网友:
可查看3.3V所到的芯片,I/O,时钟IC,网卡,....最后再判SB,
+5VUSB口,PS/2,COM芯片,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