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长城250P仍有问题,各位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09-10-08):
我的求助贴(见雷击的长城250SP4电源,无法修复5SB和PW-ON,高手们给点思路吧。),经大只佬点拨后,将待机管换了C5027,短路绿黑线,电源风扇能转,各路电压正常,本以为修好,不料,上主板不能启动(主板绝对好的),接主板时短接绿地不能启动,不接主板,电源接负载能正常使用,启动时五路电压为+11.9   +5.12  +3.37  -4.85  -11.82V  PS-ON 电压为5。1V ,重点检查PS-ON电路(如图), KA7500、LM339周边电路及启动二个三极管A1015  C1815 均正常,重点怀疑KA7500,因无此原件,测试在线电压,各位大侠帮分析下好坏。
KA7500:
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待机 0   4.67   0        3.4    1.58  3.67   0    2.02    0       0      2.02  12.6   4.92  4.92   4.92   0

启动4.67 4.67  3.18   0      1.58  3.67   0     2.19   0      0       2.19   26.7   4.92 4.92   4.92  1.0

感觉KA7500   1、2脚电压偏高?  8、11 启动电压高于待机电压    启动时16脚有电压为1。0V,碰到此类故障的大侠,给点思路吧

网友:
原贴有误,PS-ON电压为5。1V应该是PG电压为5。1V

网友:
一般人修电源只会测试主电源的输出功率,而忽略了辅助电源的输出功率,这是电脑工作的先要条件。你要在紫线接上一个12V35W的摩托车大灯灯泡看灯泡能否半亮,否则就是辅助电源输出功率不足。

网友:
辅助电源SB有+5.19V  PS-ON电压为3.6V,电源上主板后SB电压不变,PG有延迟的+5.1V,焊下PS-ON电路的A1015三极管,电源风扇上电就转,插上主板,主板就能启动使用,还是怀疑PS-ON电路和PG电路,涉及到TL494和LM393,外围电路查过没问题,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1、2脚电压一般在2.5V左右,1、2脚电压偏高,重点检查偏高的原因。

网友:
先检查2脚接地电阻是否变质。

网友:
星期日化了点时间,仔细画了张辅助电源电路图,认真一分析,原因就找到了,主板不启动,根据我的电源故障现象分析,无非是5VSB电压不稳,负载不够,通过检查,电源不加负载有5。19VSB,短路绿黑各路电压正常,加负载变4。78V,SB电压下降较大,说明辅助电源工作状态不良,有主要几种原因:一是电路元件老化,电容、电阻变值;二是电路工作电压不对;三开关管性能不佳。仔细检查排除排除前二种可能,剩下的原因就是开关管不良。记得,我在修电视等其他电器时,如电源开关管,行输出管的β值过小,就会使开关管导通时间增加,导致过热和负载不足.于是,果断地焊下C5027,测β=12,正常情况在25--40之间,找了一只C3150,测β=22,没有其他元件,将就下用,焊上后,测SB和PS-ON电压有什么变化,空载时为5.19V和3.6V,加载主板上,为4.91V和3.6V,说明辅助电源输出电压变高了.主板也能正常启动了.试想下,如果换上只β较高的,也许电源就完全正常了.
  根据原理图,还搞点点试验,如减小Q3的启动电阻,由原来的1120K减小到560K,辅助电压有增加,但不大,而且Q3温度升高较多,说明Q3工作饱和度增加.又如增加C8容量,电压有下降,原因是C8是振荡加速电容,容量增大,振荡频率降低了,输出下降了.
   综上所述,对电源负载能力下降,在电路其他电子元件正常的情况下,开关管的β下降原因不容忽视,对电源来说,如果二只主开关管和推动管的β不对称,相差太多,同样会造成电源负载能力下降,输出电压不稳等现象,应引起足够重视.个人意见,也许比较浅薄,或者不够正确,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附电源辅助电源电路图.

网友:
管子的放大倍数问题的确是很少想到,一般我们拆下的管子量过是好的又装回去

网友:
按P4主板供电要求,电源盒的+5VSB的输出电流要大于1安以上。电压为正负5%。

网友:
路过,感觉太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