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上的IC就不能通用?

楼主(2009-10-08):
台机PC3200。三星一代的条子,上的6脚IC没有了,能不能从别的内存上拆来换上?

网友:
此处,模模帮忙看看!

网友:
8脚的吧,怎么会是6脚的?
楼主连这个都没搞清,还是不要自己修了吧.

网友:
那个是 BISO芯片, 你要看引脚定义的,

网友:
BIOS芯片 8脚的、型号以样数据也不一样!所以不能代换!牌子容量一样,芯片一样才可以代换

网友:
只要不是特殊的内存,那个东西随便找一个相同容量大小内存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代换
一般的都可以

网友:
从别的条上拆个一样的装上 再刷个SPD就OK了

网友:
内存的BISO芯片是8脚。。。。。换可以找其它的DDR1内存的BIOS。。。重写就好了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上的朋友,刷内存芯片一般用的什么软件?设备?

我刷过显示器的,主板的,没刷过内存的~

网友:
编程器啊!一般都是24的吧

网友:
PC3200就是DDR400

8角(PIN)IC是 内存SPD BIOS!

Thaiphoon Burner 可以刷内存SPD BIOS!
。。。。。。。。。

(楼主LZ地权限有50

偶怎么没有 哦!?

网友:
先回楼上的,LZ的级别比你高~

网友:
编程器啊!一般都是24的吧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再详细点?24指什么?比如我刷24C08用的编程器和你说的这个24有关系吗?

网友:
spd芯片都是24c02的,你的编程器能刷08的,肯定可以刷02的。

网友:
焊上去之前确认ic颗粒pin1的位置和pcb对应哦,别焊反了。

网友:
不是六脚的是八脚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