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6KM开机点不亮

楼主(2009-10-08):
手里有台A6KM机器,刚接手时故障是开机指示灯快速闪机器不亮,拆机检查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问题,发现北桥芯片SIS 756芯片特别烫怀疑是北桥芯片坏掉了,买了一片回来装上新故障又出现了,开机面板指示闪下,但机器还是不亮,机器过会就掉电了,北桥还是烫的很厉害,我测了北桥的两个1。8V  一个1。2   一个3。3V都有了,难道我新换上的北桥是个坏的,我用打值卡测了下内存巢的数据和地址线的阻值都在430左右, AD线在500多,感觉地址线和数据线有点不太对,能否判断北桥还是坏的,另外请问下地址和数据线正常的阻值应该是多少,请高手帮帮忙帮我分析下
谢谢个位了

网友:
阻值是多少 我不清楚,
一般 只要是 无穷大,就是北桥虚焊,  对地短路 就是北桥损坏

网友:
那我的这个机器是400多也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怎么没有回答啊,小弟好着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