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拆主板与显示电容后清锡的一种方法

楼主(2009-10-08):
近来刚入点门了,就要拆主板与显卡上的电容了,用风枪拆下了电容了,但是要装上时可就难了。因为针孔里边还有锡了,

用风枪吹,调400温度,2.5级风,不行啊,一吹板子都烫手了也搞不上去,

后来想想还是先搞干净针孔的锡先吧,但是手机没什么工具了,但是我可是在公司的哦,公司可以找到回形针了,哈哈

搞直它,就用风枪加热,就可以扎过去了。

网友:
吸锡器也行

网友:
我早就用钢针加烙铁来搞通了~~不用风枪砍的~~

网友:
那方法不行啊,直接用电烙铁就可以取下, 安装也是一样,就是装的 时候 速度要快,稍微加点锡,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不好吸啊。可能吸锡器要好点的吧。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的吸锡器最好不要用,吸力不够吸不干净,吸头贴电路板太近,有容易把锡渣印在孔子的周围形成锡圈,锡圈一旦形成是无法搞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