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的师傅们进来帮我看下板

楼主(2009-10-08):
一. ESC 915PL-A2 拿过来时不跑数,压cpu底座跑码(垃圾通病),加焊(卓茂的BGA)过后上内存跑码do-d1-d6-c4,隔十几秒后自动重启,不上内存也不报警跑D1,内存是DDR的,主供电2.6V,三组时钟都有1.11V。AD线对地阻值正常,总线3.3V.刷过BIOS,换过IO。cpu底座也再次加焊过,求解?

二. onda   G31V  开机跑码98-E0停止,无报警声,有复位。电压正常,BIOS刷过。桥,CPU压过。自己怀疑是内存部分,电压,时钟,AD都测试过。求思路?

三.INTEL915gav开机不跑码,电压正常,有复位。看着这板就揪心啊。来点思路啊?

四.ASUSp4p800-x(好经典的板)开始是AGP,内存之间有两个小电容爆了,换了开机正常。店里事情有点忙。就放在那里挂机测试。回来的时候,主板已关机。再次开机跑码到20不动,不过内存。不插内存可以报警。内存基本条件都正常。刷过BIOS,问题依旧,求解啊?

东西有点多,记不到好清楚。基本上就这些了,
小结下 :RT9202代换isl6520,不成功。
        isl6520代换RT9202,成功(七彩虹945板)
        rt9214与RT9202, 它们怎么替换都未成功
        RT9214代换AWP7120成功

网友:
INTEL915gav开机不跑码,电压正常,有复位。看着这板就揪心啊。来点思路啊?

这个板子我修过几块不跑数和跑90的 我刷BIOS修好过几块

网友:
回楼上的,INTEL的主板BIOS我已经刷过,在基地上找了好几个都试过。

网友:
顶一下 咋门人关注啊  我也想知道这些主板咋修

网友:
第一个ESC 915PL-A2 你可以杀那个主板的IO

网友:
io换过,故障一样 跑码c4

网友:
楼主你那些代换管太有用了,谢谢了

网友:
esc问题ok。自己测机用的是cd3.06的cpu。用一客户的p43.06点板.一路ok。显示了。教训!

网友:
既然以发帖,解决方法再烂也要发上来。intel主板ok。放了一晚上。早上过来继续瞎摆弄。上电开机直接跑马到38无显示。〔不知道那位天使大姐给修的,有可能是如楼上所说刷bios后解决的〕洗板水刷pci e槽,上显卡ok.

网友:
自己解决。p4p800-x跑码20,时钟问题。其agp时钟到时钟芯片,经过一330排阻。短接其1 2脚后上显卡ok.

关帖子了?

g31那快板板现在想来多半是没有问题的,
g31的板要上800外频,667以上的内存才能点亮,那时侯我啥都不知道,现在也一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