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意外发现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

楼主(2009-10-08):
昨日接到台笔记本联想旭日15i0,估计大家都修的粉瓜乱熟的笔记本啦,问题这样的,以插电路,开关板上的两个灯常亮,待机电流0.07A ,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是待机不正常,EC  ENE KB910的虚焊的笔记本,拆开机器,拿出主板,插上电源,测了3.3V 5V都OK  ,开关电压OK ,再测EC的时钟正常,不关那么多,加焊EC ,冷却后插电源,晕还是一样啊 ,不行换EC ,换了一个新的上去,晕还是一样,不行,客户急着要,先静下心来,慢慢测试,各电压对地数值都正常,换下ADP 3205,再看看,不行还是不行,难道南桥有问题 ,说到这里估计大家都认为ICH4有问题 ,其实不然,当我把CMOS电池拆了下来后,再插电源,开关板上的两个灯闪下,电流0.06A OK 待机正常了,我心喜,把电池测了下只有1点几V ,恍然大悟,可能COMS电池欠压造成南桥COMS无时钟,联想到SONY的板子COMS爱保护的经验,以后修板子先把COMS电池取掉

网友:
检修流程还是一样的重要

网友:
没错,联想的本本我也碰到地因CMOS电池电量不足而不开机的。

网友(2011-11-14):
都是CMOS电池惹的祸,好像ATI芯片的南桥也是,没有CMOS电池是不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