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笔记本换灯管

楼主(2009-10-08):
请问谁换过日立笔记本的灯管啊,帮帮忙呀,我新手第一次磁到这么好的机会,不想放弃,愿高手们给出点经验啊谢谢!!!

网友:
我师父说日立屏换灯管后都出故障,我都没换过。

网友:
一样的换,把两边的铁皮剪掉,灯管抽出再装上,如果你从没换过,建议不要自己换,换灯管要十二分的小心。

网友(2009-11-08):
铁皮有点不好剪,要仔细

网友:
剪掉铁皮,管子抽出来,是先把线焊上再装?还是装上灯管再焊?

能不能给个示意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一边的线焊下来,装进灯管后再焊上,然后套上绝缘套

网友:
菜鸟来报道听课了

大开幕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日立屏换灯管后会容易出现线的,千万要小心呀。

网友:
小心别漏光了

网友(2009-12-21):
谢谢大家了,我换过了灯管,可客户用 了一个多月就又坏掉了

网友:
是不是灯管理没有换好啊,还有换完后,连线的地方要用热缩套管做好绝缘

网友:
日立的屏比较难换 我第一次换就换坏了  你是第一换建议你不要换了 直接剪掉两段 算了 那样相对来说不容易坏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