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0主板开机不显故障

楼主(2009-10-08):
今天接修一块940主板,着急没来的急看是什么型号。PCI-E没有复位和时钟输出,CPU也没有基本的输出。询问顾客说是在运行时出现了死机的情况,再开机就不亮了,故而怀疑是NFS芯片温度过高导致的死机。再分析没有基本的输出怀疑NF 芯片可能性大,上BGA五六分钟后上CPU,内存开机OK.

网友:
恭喜  顶一下

网友:
这种单桥的芯片的机器的机器虚焊的比较多,还有烧的,前几天没事换了个nforc3的芯片,修好的板子又可以看、变成银子了

网友:
楼主好啊,还有做bga的工具

网友:
恩 !@ 同意  一般单芯片的 amd多数是芯片!!

网友:
技嘉的一个单桥板,开机约不到10秒自动掉电,大约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
掉电的话一般不是。先查查电源吧。

网友:
有BGA的人现在貌似很多啊!

网友:
是 啊,掉电不一定是桥的事情啊?你还是先查各个供电吧,这样在好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