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关于ATI芯片组用GhostXP系统无法开启AHCI的问题

楼主(2009-10-08):
一V星785GTM-E43的主板,NB785G+SB710,硬盘希捷500G 32M串口,双碟NCQ.
用电脑公司特别版GHOSTXP_SP3安装好系统后,装上所有驱动.在主板BIOS选项里将硬盘模式改为AHCI后进系统100%蓝屏.
网上有些贴说ATI芯片组的主板要只能用安装版的XP,然后加载F6软驱RAID驱动.
真的只能这个方法吗?那得浪费好多时间啊~~~~~~

还有人说用自己做的集成了RAID驱动的GHOSTXP系统也可以解决这问题,请问哪位知道方法呀?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S.R.S一般是封装工具集成的..

网友:
ati AMD AHCI,ahcix86.sys,服务ahcix86

网友:
下载最新版本的ghost光盘来ghost就可以了~~或者进PE下ghost!!!

网友:
gho好系统后,到主板官网下载对应驱动安装好。重启进BIOS开启AHCI应该就行了。
有人说用SCSI硬盘做系统盘硬装时,没有软驱装驱动的情况下。可以先在一IDE硬盘上装好系统,再装好SCSI的驱动。然后gho到SCSI硬盘上,SCSI硬盘就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
gho好系统后,到主板官网下载对应驱动安装好。重启进BIOS开启AHCI应该就行了。
有人说用SCSI硬盘做系统盘硬装时,没有软驱装驱动的情况下。可以先在一IDE硬盘上装好系统,再装好SCSI的驱动。然后 ...
引用 网友A:

下载到的驱动是INF的,不带安装文件.用网上某些方法说的"安装虚拟硬件"的方法,定位到下载驱动的文件夹,会提示没有找到相关的硬件信息.无法安装.

网友A:
下载到的驱动是INF的,不带安装文件.用网上某些方法说的"安装虚拟硬件"的方法,定位到下载驱动的文件夹,会提示没有找到相关的硬件信息.无法安装.
引用 网友B:

不带安装文件是很正常的啊。从设备管理器里手动更新ATA/ATAPI管理器的驱动啊

网友(2009-11-30):
5楼的方法简单,先在BIOS打开AHCI,再用PE系统GHOST,解决问题。

网友:
5楼的方法简单,先在BIOS打开AHCI,再用PE系统GHOST,解决问题。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确实可行吗?我以前试过,貌似不行。。。

网友:
现在好多新出的南桥都是新的心片,去年的各种电脑公司版本都以根不上驱动了,特别是在新出的本本方面,只能硬装的,特烦,

网友:
个人已经尝试过了,直接在bios里打开AHCI,然后使用集成raid驱动的ghostxp安装即可,本人使用的深度系统,在自己2台机器已成功开启AHCI,开启ahci后无法在HD TUNE里查看倒硬盘的smart信息

网友:
很多安装版的系统都还AHIC 驱动啊。。。不行就自己把驱动做上去。。网上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