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8】杂牌915主板点不亮检修

楼主(2009-10-08):
目测打值无问题,上电开机,复位灯常亮

按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的维修思路检修,先测供电,内存供电正常

再测总线供电,电压正常

测北桥供电 正常

测CPU供电正常

当测北桥旁边一电感时发现电压只有0.08V不正常

跑线发现接一二极管

测二极管另一端为3.4V,而输出这端才0.08V,判断此二极管损坏

更换二极管后上电测电压1.8V出来了

供电电路图如下:

上U开机 跑码显示 修复此板

网友A:
图文并茂,细致清楚。是不是北桥缺了1.8v供电导致不复位?

网友:
学习了,又多一经验!谢谢!

网友:
图文并茂,细致清楚。是不是北桥缺了1.8v供电导致不复位?
引用 网友A:

是 因为北桥所需要的工作电压没有的话 会导致北桥不工作 北桥不工作 就发不出CPU复位

网友:
芯片组供电不正常当然点不亮啦

网友B:
图文并茂,细致清楚。是不是北桥缺了1.8v供电导致不复位?
引用 网友A:

北桥的 其中一个供电而已。北桥需要的电压有多个。

网友:
看的我心里痒痒啊....我还不太会修呢,,,,

网友:
楼主,这不是原创的吧
http://www.itstrip.cn/read.php?76#entrymore

诺天工作室 -1 你怎么老说人家不是原创啊..

网友:
我让你看看是不是原创..

网友:
http://www.itstrip.cn/read.php?77   你仔细看IP地址!!,,,,,

网友:
不好意思,弄明白了
的确是楼主原创的,以顶一下来表示我的歉意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这样也能查到主板的故障··,有没有维修资料,怎么查线路的呢··?

网友A:
是 因为北桥所需要的工作电压没有的话 会导致北桥不工作 北桥不工作 就发不出CPU复位
引用 网友C:

怀疑不是给北桥供电的。
因为即使北桥不正常,PCI上的复位也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D:
这个总线电压是在哪里量的

网友:
二极管的正相压降有这么大吗,貌似硅管的才0.7把,望高手解答!

网友:
后面测试2级管的 万用表那个图片怎么套进大图里面 能简单说下吗 谢谢

网友:
"因为北桥所需要的工作电压没有的话 会导致北桥不工作 北桥不工作 就发不出CPU复位"
。。。。。。
有图 有文字 说明 详细!清楚!

学习!

网友E:
那个电感好象是给时钟芯片供电的吧?

网友F:
是啊 我也感觉挺怪的,输入明明是3.4V,另一端应该是2.7才对呀,怎么会是1.8呢

网友:
以后的维修都这样发上来就太好了,太容易看懂了。学习

网友:
PS打开两张图片。把另一张选中,拉到另外一张里面去就行了

网友:
怀疑不是给北桥供电的。
因为即使北桥不正常,PCI上的复位也可能是正常的。
引用 网友E:

你那天找块板试试就知道了 你把除北桥1.2V外的供电 你断开一路看一下。你就知道有没有可能了

网友:
NB无电压工作不正常就不能给CPU发出复位信号,但PIC、IDE、BIOS、I/O等的复位电压应该会有的。
请问一下当SB没有输出复位信号应检查哪些方面

网友:
NB无电压工作不正常就不能给CPU发出复位信号,但PIC、IDE、BIOS、I/O等的复位电压应该会有的。
请问一下当SB没有输出复位信号应检查哪些方面
引用 网友G:

大哥,你修复位不正常的时候是怎么修的啊?
不是先供电 后时钟 再复位么?

网友G:
大哥,你修复位不正常的时候是怎么修的啊?
不是先供电 后时钟 再复位么?
引用 网友C:

检测卡上的复位灯信号是来自于PCI槽的复位电平,所以只要南桥的复位模块的供电,时钟满足了,复位模块就开始工作,输出复位信号到PCI总线(这时候,复位灯就应该正常熄灭),北桥(再到CPU),IDE接口等等。

你的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
恩,图文并茂,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是最好理解的资料,谢谢楼主,也希望大家多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看来有点基础还是参加基地远程培训比较好,思路清晰、进步快。。。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期望楼主多发一些这样的好贴子。。。

网友:
3.4V经过以二极管貌似压降不到1.8V吧~~~应该这个电压是给时钟供电的才是~~~CPU没复位,南桥。PCI等有复位数码卡也是有复位的,所以这个应该是时钟供电才是

网友:
哇塞,我正好也有一块板子开机不跑码,而且复位常亮。嘿嘿,可能有救了谢谢啦

网友:
强烈支持好人啊!LZ多多解释经验~能说说这是什么思路啊?为什么测它呢?它是干什么的?

网友:
北桥供电有个1.2V不就够了吗?楼主怎么会找到这组供电就不正常呢,我们平时都没有测它呀,它具体属于哪组供电?

网友:
学习了 图文并茂 简单易懂

网友C:
检测卡上的复位灯信号是来自于PCI槽的复位电平,所以只要南桥的复位模块的供电,时钟满足了,复位模块就开始工作,输出复位信号到PCI总线(这时候,复位灯就应该正常熄灭),北桥(再到CPU),IDE接口等等。

...
引用 网友E:

这位老兄说的在理,一般CPU的复位是在北桥工作正常以后发出的,检测卡上的复位信号是南桥发出的,楼主的故障应该按照全板无复位修首先考虑南桥或复位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不知楼主为何修好了北桥供电后就修好全板复位电路,难不成这路电压也是南北桥共用的?楼主跑下线路看看

网友:
嘿嘿 CPU没复位第1考虑到的就是北桥了

网友:
凤城的帖子一定要顶。清晰,透彻,明了。清楚。。。给予我们新手很大的帮助。。。支持凤城 继续发这样的帖子。绝对给予支持。

网友:
看图片象是电感

网友:
图文并茂,清晰地检修思路,值得我们学习!!支持您,师兄!!

网友(2014-12-27):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细致清楚。是不是北桥缺了1.8v供电导致不复位?

嗯,这个1.8V也是北桥的供电组电压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总线电压是在哪里量的

在桥与CPU之间的MOS管S级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 我也感觉挺怪的,输入明明是3.4V,另一端应该是2.7才对呀,怎么会是1.8呢

我也觉得,这里可能是3.3V经过两个二极管串联得到的1.8V左右电压,楼主讲解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感好象是给时钟芯片供电的吧?

不是,时钟芯片旁边电感两端电压一般为3.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的 其中一个供电而已。北桥需要的电压有多个。

嗯,这个也要根据北桥旁边电感的数量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