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8】杂牌915主板复位灯常亮检修日志

楼主(2009-10-08):
目测打值无问题,上电开机,复位灯常亮

按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的维修思路检修,先测供电,内存供电正常

再测总线供电,电压正常

测北桥供电 正常

测CPU供电正常

再测时钟 CPU时钟 北桥时钟  PCI时钟 都正常,再测CPU PG时发现电压为0.29V不正常

因CPU PG是南桥发出,而南桥发出CPU PG的条件是要先得到VRM PG 和ATX PG,于是查两路PG,先测ATX PG 5V正常【因跑线麻烦,所以也没管它有没有到南桥】再测电源IC PG发现电压为0.04V 不正常

此信号由3.3V经1.3电阻上拉得来

上拉3.3V正常,测电阻也正常,考虑到CPU 电压正常,所以排除电源IC VID PG与EN不正常导致电源IC的正常。怀疑电源IC有问题,更换ISL6566后测VRMPG电压3.3V出来了,

上U开机 跑码显示 修复此板

网友:
好办法。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
厉害啊.佩服.楼主以后多发此类图文并茂的好例子啊

网友:
好办法。好思路。学习了。谢谢

网友:
像我们这样的新手 就喜欢看这样的案例...

网友:
图文并戍.对于新手来说这类的分享很难得,向楼主致敬.

网友:
楼主有些月饼的风格~~!果深得真传, 哈哈~~

思路很清晰,也没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好方法。支持

网友:
学习好方法,感谢楼主有这样好的图文并茂的案例。

网友:
谢谢。。。帮我的大忙了。

网友:
思路清晰,但不知道楼主的资料怎么来的。。  难到有图纸。。

网友:
我的也是RT8802A的PGOOD信号发不出来,想换8802A没有配件.......

网友:
思路清晰,但不知道楼主的资料怎么来的。。  难到有图纸。。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 根据饼哥教的上电时序来查的

网友:
非常喜欢这样的 帖子 学习了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分享

网友:
考虑到CPU 电压正常,所以排除电源IC VID PG与EN不正常导致电源IC的正常。怀疑电源IC有问题

小小问一下,这一句不是很懂,CPU电压正常了,怎么会还是电源IC?

网友:
考虑到CPU 电压正常,所以排除电源IC VID PG与EN不正常导致电源IC的正常。怀疑电源IC有问题

小小问一下,这一句不是很懂,CPU电压正常了,怎么会还是电源IC?
引用 网友B:

LZ意思是电源IC 的VID PG与EN已经正常了,也已经输出正常的CPU电压了,但是还没有输出VRMPG(也就是PWGOOD信号,这个信号不同于ATX电源发给电源IC 的PG的信号。这个信号有的电源IC 有,有的没有)信号,它是发给南桥的。

网友A:
没有图纸 根据饼哥教的上电时序来查的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手艺分析故障又快又准干净利落,

网友:
问楼主几个垃圾问题。。。(目测打值无问题)。。目测我知道 打值是什么 是阻值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