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 不能进bios和系统

楼主(2009-10-08):
有一台IBM X41 开机能显示开机画面,但不能进BIOS,也没法从硬盘或U盘进系统。插上诊断卡,最后几个码是60-〉90-〉D9,就不动了。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很多是南桥坏的,你确认一下,USB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USB接口是好的,插上USB键盘可以正常工作,插上U盘开机也会显示U盘设备。
开机按 F1会显示“Entering IBM BIOS Setup Utiliy", 就一直停在这个地方

开机按ESC键,会显示下面的画面;

啥也不按,就会一直显示开机画面

网友:
BOIS恢复出厂设置
把光驱拿下去 换个硬盘,先排除小的,桥最后换

网友:
南桥部分电路可能损坏啊就是认U口键盘也可能是2.0内路坏了啊

网友:
当是脱焊了,但保险起见,楼主直接换南桥之

网友:
D9不动,是你那个密码
芯片里面资料丢失啦
在旧板上换个有资料的芯片就可以啦

网友:
换颗电池试试?

网友:
把bios刷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