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2007 开SF 不认盘

楼主(2009-10-08):
第一次开7200.7 ST380011A 的盘,用N2,,22 启动成功了。
启动不认盘了,PC3000 下面的两个灯不亮了。
我看了,做SF 需要回写ATA ,改ID .可我没有备份ATA,我那个硬盘还有救吗。能救得话如何处理 .

网友:
没有人回复我,我现在找了个固件耍了一下,改了ID 可是新的问题出来了,50%后全部是S 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情吗?

网友:
还是没有有人回复我,自己回复自己吧,在开个SF 看看,结果好了就告诉大家

网友:
一直都没有人回复我,还是把第一次做SF 经历说说吧,经过我在开一次SF 好了。其实我我走了很多错的路线.
     PC3000 做SF ,1:先备份LDR 文件,2:开SF (需要好长的时间),完后会出来T>3:回写LDR 里面的TAT 选项,4N50,,22)PCI 3000 里也有这个命令, 5:初始化ID 6:编辑ID 就可以了,中文的PCI 3000 有提示的。
   也许在老手看来我写这个东西是简单的,但对于自己学习的新手应该有很大帮助。

网友:
你最后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有的盘重开几次自校还不行,换个固件也许能行的。

网友:
换个LDR跑下 跑完回写ATA 就好了

网友(2009-12-02):
后50%S用mhdd擦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盘是基本一样的故障,用楼上方法也不行.

网友:
如果盘是40G的,你把LBA改成80G的,后面就是擦不掉的S

出现S也要视情况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