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串口大硬盘,大家一般用什么软件检测呀

楼主(2009-10-08):
最好能附带一下,该软件的使用方法
硬盘

网友:
用MHDD 软件测试相对来说比较准确 就是时间比较久点
一般GHOST系统光盘 都带有这个小工具的
电脑开机的时候从光驱引导进入 读取GHOST里面有个MHDD测试硬盘的软件
运行到里面的时候 选择你的硬盘 按回车确认然后按F4 2次就开始扫描了
没有绿红点就最好了

网友:
运行到里面的时候 选择你的硬盘 按回车确认然后按F4 2次就开始扫描了
没有绿红点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