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一通病

楼主(2009-10-08):
R50E   好出现灯管打火现象,时间长后黑屏  首先 正一下灯管  ,在这种情况下高压板不一定坏   但主板上的在屏线接口附近的保险
RF7有可能坏  短接即可   F7是16V给高压权供电

网友(2009-11-17):
这样的问题碰到过,把主板的保险连上后,高压条的保险也烧了。换灯管才正常

网友(2011-07-28):
都是小儿科的问题也发上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