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0-08):
我是在别人那里拉的一条网络,前段时间上网速度还可以,但是最近几天,上网速度很慢,下载速度只有几KB,全天一直是这样,我怀疑是被别人限制了,但是我查看了我电脑的ARP缓存表,里面只有一个路由的记录,MAC也是路由的MAC,我也时了路由器看,用的是腾达的最低端路由,里面也没有设置什么限制,现在查不出问题。
路由器
电脑
Mac
下载速度

网友:
你要是怀疑被限制了 装360安全卫士 里面的ARP防火墙 就知道了..

网友:
前段时间上网速度还可以,但是最近几天,上网速度很慢,
-----------------------------------------------------
很正常。我们国家电信的状态就是这样的,过几天可能变好。
如果你拉线的朋友用BT、看电影都会让你“感觉”网络变慢,其实网络带宽没变,只是分给你的变“窄”了。

网友:
应该没有的,,别人下载不可能是全天下载吧,我观察了几天,ARP防火强不用说了,我装了很多种,都没有检测到,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软件,不是用ARP欺骗的方式控制网速的,或者是有没有加装其它硬件设备来限网速

网友:
PING 网关、常用网站 延时多少?
限制网速的办法很多,一般在代理服务软件(或网关)上做限制。现在出的所谓路由器也有简单的流控配置。

网友:
拼
www.hao123.com
的延时90S左右,拼网关延时2秒,

网友:
共享上网一般都有这样的情况,如果限制了谁,都会有意见的。最好是自己单独拉一条网线

网友:
是MS吧?秒太大了。。。

网友:
把这个 ping -t50 tom.com 输出屏幕拷贝下。

网友:
嗯,对,是MS,,我打错了,,
PING 网关 TTL-255是不是正常的,,我记得以前拼网关都应该是TTL-64

网友:
可能你的网络里换了网关?

网友:
这个是我PING 网关的结果图

网友:
100MS是很卡了 我的才21MS 说说你的环境吧.

网友:
每小时只能六个贴子,,我在房东那里拉的网线,网通3M的,他自己有4台电脑,而我这里有一台,刚拉的一个月网速还可以,最近半个月网络都很慢了,打开网页要很久,而且下载只能达到几KB了,如果是换了网关,但是我用192。168。0。1是可以进路由啊,路由自动分配的网关也是192。16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