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16V短路

楼主(2009-10-09):
今天接到一台R40一加电就短路(电流上到5A),拆开一量是16V对地了,按照以前的经验把各路电压的高端管和16V的虑波电容,各个供电IC全拆掉,可是还短路.没办法了只能烧板,用1V烧的时候,电流上到3.5A了主板一点温度都没有,反而两根引线有点发热,只好慢慢加大电压,加到16V时CPU座旁边有二个电容有点暖暖的感觉,但两根引线己经非常烫了,把那两个有点暖的电容拆掉还是一样,晕死了.请问高手们这个故障是不是PCB板内部的16v线对地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
线太细,换粗的继续烧。这种情况不要怕烧坏零件。电压大部分耗在电线上了,没达到效果

网友:
你确定电容都查干净了啊

网友:
你最好还是一个一个的往下拿件量,你这也太危险了

网友:
"按照以前的经验把各路电压的高端管和16V的虑波电容,各个供电IC全拆掉"

难道后级供电电路都是短路的?这样全都拆了不要累死你啊?再说了你能确保全都拆了吗?有好些小的滤波电容藏在别处的,楼主还是把故障点逐渐范围缩小吧,直接短路的用烧的方法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pcb短路了。

网友:
5A的严重短路就不要用烧的方法了,一般用万用表无法测量的轻微短路才用烧的方法,你这个可以把用V16的一路一路断开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