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创维彩电通病检修经验!!!

楼主(2009-10-09):
新型创维彩电通病检修经验!!!

5T20机芯的25NL9000型彩电出现开机后几分钟才有图像,是CPU损坏所致。
5T20机芯的29NL9000彩电出现不开机,但红灯亮故障,是因R610电阻阻值由100Ω变为500Ω所致。
5T20机芯的29AT9000彩电出现开机蓝屏无字符,且控制失灵故障是C026失效引起的。
5P10机芯的8000-2582A型彩电开机蓝屏,无图无声,但有光栅,但光栅不满屏故障是因色副载波4.43MHz晶体不良所致.
3Y01机芯的8000Y-2188型彩电出现场线性不良,且不存台故障是IC203——L7805损坏所致。
4N10机芯的8000-2199型彩电出现图像压缩1/3故障现象是IC301——L7809不良引起的。
5S01机芯的8000S-2588彩电出现缺绿色故障是因C219漏电损坏所致。
3N10机芯的8000N-2199彩电出现交流声大的故障现象是因C409漏电损坏所致。
5P03机芯的2582彩电出现白屏回扫线故障是因R514(220K)电阻开路损坏所致。
5P30机芯的8000-C2582彩电出现开机烧行输出管故障,是C327容量变小所致。
5T01机芯的2522彩电出现三无故障多是R329开路损坏所致。
3Y20机芯的2122彩电出现开机后三无,但红灯亮故障现象,是3.9V稳压管D003正反向电阻变小引起CPU——LC863320复位异常所致。(若将+5V电源强行加到CPU的7脚,开机将出现屏幕光栅暗淡,且屏幕出现了工厂菜单和一把钥匙符号交替闪烁现象)
5P20机芯的34SD9000彩电开机后出现蓝屏幅度压缩油印机暗现象,是OM8839的35脚外接的4.43MHz晶体损坏引起的(此机在插上天线进行选台时,光栅有时能满幅,但无彩色)
5P20机芯2998WF彩电开机后出现屏幕上部有模糊图像,下部无光现象,是由于OM8839的51脚外接的场锯齿波形成电容漏电损坏所致(特征现象是OM8839的46、47脚场正、负驱动电压偏低)
5P20机芯25NF8800彩电开机后数秒后图像、声音消失,字符正常的故障现象,是TB1240的54脚外接电容C240击穿损坏引起的(其特征是AV输入能正常工作,54脚电压由正常的5.6V降至1V以下)
5T20机芯2922-8000彩电出现无光栅有伴音现象,是TB1240的30脚电路铜陵箔断裂引起行脉冲信号异常致使亮度箝位电路起控所致。
3Y20机芯21NL9000彩电出现图像逐渐变色故障现象,是因LA76810集成块的32外接电容C243漏电损坏引起行延迟滤波电压降低所致。
5P03机芯2982-8000彩电出现图像极亮但伴音正常的故障现象,是消亮点电路Q503击穿损坏引起末级视放电路工作异常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