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迈拓的300G硬盘

楼主(2009-10-09):
IDE口的 用着的时候 突然不转了 应该从哪里入手 几个管子初步测量了下 都是好的
不知道查哪里了 高手帮忙看下 还有得救没 应该重点查哪个零件?
硬盘

网友:
楼主你的硬盘开机通电吗?大概是短路了把··

网友:
昨天修好个不通电不转的 换了四方型的那个驱动 你的型号是L7253这个 重点检查下 先看到这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楼主.如果你硬盘开机正常转动且能认盘.甚至可以进系统,然后用一会就啪的一下停转了,然后蓝屏了.那你重点检查一下驱动电机的那片芯片,一般电机断电都是那玩意弄的,你试试.不行再检查下,我说的不一定准,但是你可以试试.代换下试看看,说不定就好了,期待你...修好...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 哥们的解答
这个盘现在是通电不转
还有顺便问下 哪里有得卖L7250E

网友:
好像是电阻 ,换板才几十块哦!

网友:
LZ.你上面的图上的元件好象是个电阻哦,好象是取压降的那种.

网友:
哦 哪里 有得换版呢?可以告诉下吗?

网友:
.你上面的图上的元件好象是个电阻,也有点像贴片电容

网友:
今天 网上买了2个 L7250E (不包好坏,所以买了两个,是据板的)回来 换上去 还是不转
测量硬盘电机那4条线 电压都是12V这样

网友:
怎么判断是不是盘体的问题 还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2009-11-16):
找一块同样的板,把原板上的扩展ROM换过去,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