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ipat插上电源自动开机怎么解决

楼主(2009-10-09):
刷了bios不行是不是io坏了啊

网友:
查开机通道 看电压有无跳变 呵呵 这个故障不用刷BIOS 用三用表延开机通道即可找到故障点

网友:
这个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各处电压都正常的话,就要找几个不同的版本BIOS试试,还有注意用编程器写入文件的时候看BIOS芯片是否坏掉。我前天就有块intel原装主板跟你症状一样开机就启动不跑码,跑开机电路发现PW-ON到南桥,南桥到I/O都有电压,长按开机按钮能停机,所以确定是BIOS部分出问题找到相应的文件刷上就立马修好了。所以我认为如果开机电路部分长按开机按钮能关机就能判定开机部分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我手上有两块这个型号的板子
其中一块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就好了  不过这块板子之后在南桥下面 有一个芝麻官烧了   换了一个之后就挺正常的  不知道是不是跟它有关系
还有一块就没管它    P3的板子没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自动开机有哪几种原件坏的可能

网友:
按您说的应该查一下是IO自身有问题还是外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另外有些主板的CMOS跳线在清除位置也能形成通电即开机的故障!!

网友:
开机电路的三极管 或别的元器件有问题吧

什么问题都刷BIOS  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