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供电3.3V严重短路

楼主(2009-10-09):
客户送来一块板子N61G 电容鼓包很多大多在内存旁边,直接换之,CPU内存供电都正常,还是跑00,测主供电3.3V严重短路一MOS管有点热换之还是热,再测电源插口上3.3V输出直接接地,不知怎么解

网友:
查下内存,网卡

网友:
又是昂达N61G,接到些板二话不说先把6.3V 1000uF的电容全部换掉,关于3.3V短路可以考虑下网卡,把它吹下来看看

网友:
这板子我修的多了。。  3.3短路的同时 你再看下 北桥供电 1.2正常不。。  详细信息可以加我QQ 共同研究。。  57433580   注明   主板基地。。。

网友:
我也有这坏板,开机检测内存是卡在bios界面,新手,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先拆还拆装的吧~~网卡和声卡都是3.3v供电可以拆下来看看还短路不
在看上面有没Rt9173

网友:
不会吧..如果3.3V短路还能开机跑到00吗?我看还换RT9202的小IC.在桥附近转换电压的

网友:
是时而跑00时而跑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