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自检

楼主(2009-10-09):
客户送来一块i45-ddr的主板晶振他自己搞断了,还有焊接痕迹,拿 个换上开机2526,检测到CPU就不动了搞不懂意思啥毛病?

网友:
把光驱,硬盘,都拔下。。。要是还是不跑码就,刷一下BIOS··

网友:
主板清CMOS试试看,我以前遇到同样的问题,当初怀疑是显卡故障,换了好的显卡也一样.后清除CMOS设置就好了.

网友:
检测AGP部分

网友:
刷BIOS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是南桥了

网友:
把主板电池换下,若还出现问题,刷下BIOS。

网友:
测量一下内存供电没问题吧。修过一块技嘉的845主板内存电压低,就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是内存的原因谢谢你

网友:
很明显是检测到内存就停了
第一步就是换内存

网友:
你想想自检过程吧,一般到显示画面后出现的首先是显示CPU信息,CPU信息完了之后是显示什么?不记得了么?查内存这块吧

网友:
遇到过,显示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强人,明明点亮了,还说CPU不检测,25 26是显卡测试不通过,怎么变CPU了???集成显卡就先检查内存,再查供电,再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