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0-09):
有个客户开彩印店的,买了个液晶电视不用机顶盒的那种,接上网线却上不了网。网线是好的,他店的其他电脑是能用(他用的是交换机,不知道怎么设置不用拨号就能上网)搞不懂请哪位搞网络的大大教下
电脑

网友:
你说的是一体机还是液晶电视,要是光一个液晶电视那肯定是上不了网的,搞不明白液晶电视怎么能插网线?

网友:
就是液晶电视是新型的那种可以上网线

网友:
单用交换机怎么能上?除非MODEM带有路由功能,否则就换个几口的宽带路由器行了 几十元

网友:
其它电脑能上,说明此段网络应该是通的。
查下该网线有不有问题。如果没有,看液晶电视的菜单里有要调置网络参数的。

网友:
虽然还没有搞懂,还是要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