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0-09):
我有个客户她家装了我的E家宽带有二台电脑上网和一台电视上网,怎么弄让数字电视和二台电脑上网都不冲突,怎么用集线器和路由器二种方案。哪位老大讲下搞法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电视怎么用网线上网啊?没见过

网友:
他用的是数码电视

网友:
电信公司不是给了个专用路由器吗,那个上面有一个电视上网接口
但是自己没用过,这个不知道能你有帮助没有

网友:
看电视的网络接口 内置的还是加机顶盒还是用WIFI的 把它当一台电脑看就行了

网友:
这有两个方案:1 如果电信提供的是多口MODEN的话,只要把路由器接其中一个口,电视接其中一个口就行了 2 如果没有多口MODEN,只有单口MODEM,就用集线器或者交换机接MODEM,路由器接其中一个口,电视接其中一个口也可以的.

网友:
我接了路由器发现只要是先把电视信号那根线插上路由器就拨不了号,先上路由器的线再上电视的线发现只要一关电再重启猫后又拨不上号啥意思呀

网友:
先进的电视

网友:
商务领航带的那个猫加路由的路由器好像就支持的 大亚商务领航 DB120-B1 无线猫

网友:
楼主的客户用的应该是数码电视盒来的,我曾经有个客户也是这样,一般的话加个路由器上去设置好就可以!

网友:
很明显是你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