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装不进网卡驱动

楼主(2009-10-09):
如题,在HP官网下的驱动,安装时提示错误:
Internal Error 2254, RemoveFile

网友:
按确定后,又提示:组件传送错误
错误:-1603 安装时出现致命错误.
....

网友:
换系统盘.排除软件故障.在说其它的.是装系统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吗?还是客户拿起来就这样的哦.

网友:
这个机子用标准的系统盘或是GHOST的都装不上的,客人说给很多人装过了,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在网上下的“上网本”专用的系统盘,装上了,就是网卡驱动装不上

网友:
我装过的NC6000都是用GHOST的没有出现你说的不能装的问题啊!!

网友:
看看会不会是其它地方有问题啊

网友:
如果能装的话,客人也不用跑那么多地方了

网友:
挺奇怪的。系统盘一般都会自己装上的 啊

网友:
会不会COMS甚至问题啊

网友:
奇怪了,HP NC6000的本,我昨天晚上用GHOST装过了没问题啊。

网友:
多试几个版本的驱动

网友:
HP的本本挺特殊了,用G版的经常死机,最好是用安装版的了

网友:
换另外的系统盘装下。或者把硬盘拆下来先挂到台式机把系统克进去。

网友:
本人认为是网卡或者是南桥式耕作系统的问题.

网友:
估计他的硬盘不怎么好 或者是光驱不咋地 怪机器装不好系统

网友:
有时网卡坏了网卡驱动也是装不上的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

网友:
有好多机器只能装深度的GHOST,装YLMF就不行

网友:
假如真的不是系统问题,那先把BIOS刷一下看看,不行的话弄网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