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上的一颗电阻问题

楼主(2009-10-09):
一块“数码奥迅”的845主板(杂牌杂牌),pw-Bn的电压只有0.21V,跑线路,发现一颗标示101的电阻的阻值显示是097,如图:

这块板子的局部图如下:

请问一下,从这里能不能判断是101的电阻原因?

网友:
阻值有点小>>机子是什么情况呢?一般>3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触发开机,诊断卡插上去一颗灯也没亮。

网友:
那就量一下电阻两端的电压不就明白了!!!

网友:
101的电阻是100欧姆的,你表上面显示96,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而且很奇怪,用一颗“上普”的电源插上去就自动开机(两颗电源都是新的和好的),但是不跑码,只显示00.如图

这时候101电阻接开机针脚的这一端是1.62V,另一端是1.21V.

网友:
而且很奇怪,用一颗“上普”的电源插上去就自动开机(两颗电源都是新的和好的),但是不跑码,只显示00.如图

这时候101电阻接开机针脚的这一端是1.62V,另一端是1.21V.
引用 网友B:

接开机针脚的这一端应该大于3。0V,另一端是0。(低电平开机的)

网友:
查一下1117和相关电路,看是否有元件短路把3.3Vsb拉低,比如网卡或io,你这种情况io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测电阻应该用电阻挡准去一些,看你是用二极管档,101是100欧姆电阻,从新测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200欧姆档测是,97.5欧姆,那应该是没坏的。我正在查IO.

网友:
杀io把,pw-on被拉低加上自动加电这两个问题都和io有关

网友:
101就是10后面加1个0 就是100欧 你的表是96很正常 是有点误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镊子短接ps-on一段时间后,电源没有停止工作,应该I/O的73和72脚没有跳变。而且我测到73脚开机时是0.66V,明显偏低,应该是I/0的问题了吧?I/0是Winbond W83627HF-AW。还有我跑线路(被逼出来的,上个星期还不知道什么是跑线路)时候发现,一个场效应管与开机针脚相连,测了一下,D级是3.38V,G级是2.23V.S级是0.30V,三个级的电压还是协调的吧?如图:

网友:
想把I/O换掉,主板上是Winbond W83627HF-AW,换Winbond W83627HF就行了吗,不用管后缀-AW?

网友:
后缀 最好一样  有的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