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40G 装不系统 老是 重启

楼主(2009-10-09):
收了一台 2手电脑 ,板子是 好的  ,测过,  就是 硬盘老是 装不进系统  ,哭 。。。,  进去就重启 ,已确定硬盘问题 , 求救 硬盘是不是要刷固件,或者换电路板之类的 , 希望各路大侠 给 个具体思路 ?

网友:
IDE线换过了没有.全盘重新分过区了没有.用GHOST瞬间分区试试.实在不行.换个同型号的电路板试试.ST40G的电路板应该不会少噻.

网友:
回复 网友A:

dm9.57基本上所有的GHOST系统盘都带的。用这个进入高级选项里继续高级先分成一个盘然后退出来用GHOST里的DOS工具箱用MHDD 输入SCAN 出来一个对话框。把倒数第三第四两个开了。最后一个也开。按ctrl +alt+enter。扫描。估计是有红绿快的。

网友:
"就是 硬盘老是 装不进系统"

可能 也不能 格式化和 分区

是 固件!? 磁头!?

还是 电路板!?

网友:
找专门修ST盘的人去开个SF吧,40G的盘,修好的我收费是20元/个。

网友:
曾经碰到一奇事,st250g全新硬盘一片,开封装机分区装系统,一切顺利,装好系统重启后,提示找不到硬盘,进bios能看到,用分区软件再看,分区错误,格式化,重新分好装系统,一重启又完蛋。
怀疑电板有问题。扔给供货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