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o出现了用一会就黑掉的现象,还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9-10-09):
现象:用了几分钟就黑屏,按一下开关在开有能量一分钟然后以后掉了,
在开关的同时显示屏黑黑的,亮度感觉不够一样,
像这样的问题从何下手维修,《本人设想是不是灯管出现了问题》
还请来过的给个见解,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黑屏

网友:
你先用代用的高压板和信号板把原来用的都替下来再试一下,我觉得你那个一分钟有点古怪~

网友:
还想起来一点: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查一下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