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661FX-M7 精英代工主板到26断电

楼主(2009-10-09):
求助联想661FX-M7 精英代工主板到26断电

网友:
一般这种主板都是内存兼容性问题 换内存试试看  我也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主板 换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开关针电平到26会自动拉低,跑线路进南桥,换SIS964 OK

网友:
gdgdfgdfgfdgdf

诺天工作室 -6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