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A70

楼主(2009-10-09):
我修到一台东芝A70的机子,电流大,电池开机时有6A以上,适配器直接烧,有谁见到过这样的问题,提示一下吧!
电池

网友:
纯帮顶了.....爱莫能助

网友:
用户刚买的一个6.3A的适配器都烧坏了一个

网友:
不是吧,这么高,看保护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严重短路了,查供电

网友:
肯定有短路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电源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我用我的电流表测的也是这样,我查过了是CPU这块的电流大,CPU的供电,MOS都换过了,这个CPU是台式机上的,P4,3.06,533,CPU换到台式机上正常,全驴计穷了!!!!!!!111

网友:
应该是短路啊,

网友:
主供电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
主芯片换过了,我测过主芯片电流,0.4到0.5左右,正常

网友:
起哄一下...短路了

网友:
查了,没有短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