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灯T42硬盘灯和电池灯之间的灯是什么灯啊?而且常亮

楼主(2009-10-09):
昨天接了个T42的机器
本来是屏暗
             经检测结果发现高压条坏了
直接换了高压亮了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那个电池灯和那个硬盘灯之间灯那个灯是常亮的
  待机就亮
                    我都不知道那个灯是什么灯啊
  不知道从何下手
            开始以为是屏线的问题
  结果换了整个上盖去了好的机器上测  那个灯不亮了
我认为是那个主板灯问题
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请求帮助

网友:
帮顶了.我爱莫能助..不懂哇

网友:
希望版主出来帮忙解决下
            这个真的是很罕见

网友:
灯就是发光二极管,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找到原来的高压管看一下接哪根钱 ,接上就行了

网友:
楼主说的灯是Power ON, 开机就会亮.

网友:
没听明白。。。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
就是说那个Z字型的灯常亮   导致屏还是暗
   和好的比有点不正常
        只要擦上适配器就亮
   没开机前就亮
  但是换了高压条的那个问题机器
我把整个上盖换到好的T42上
  明显那个亮度    亮多了
      也就是说是主板上面的问题
    谁遇到过啊
              求助

网友:
时不时的扔给大家仨瓜俩枣的,中国劳苦大众就好这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