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问题求解

楼主(2009-10-09):
用万用表测供电场效应管的控制极电压时,一接触稳压电源便立即发出连续的短路声,也就是说G极不能碰,会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有人遇到过吧,能否解答一下?

网友:
换个表试试,再就是有可能管子坏了。测量时有杂波引入

网友:
把表笔短接下再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