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0-09):
我有一台打印机,型号是实达4915XE的,打印出乱码,自检也出乱码,我在网上查找有关资料,说可能是主板的BIOS设置出错了。我平时修理打印时一般没有进入BIOS,我请教一下打印机维修高手,应该怎么样进入,并如何进行具体的维修,谢谢。
打印机维修

网友:
打印机BIOS芯片一般是只能写一次的PROM,你只能找旧机BIOS芯片换试试,如你的芯片是EPROM可重复烧写(有旧数据须紫外线清洗机抹除),但仍需有BIOS资料在用编程器重写入

网友:
那我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操作了,因为我这里全部没有这些工具,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啊。